三菱PLC

楼主(2013-11-14):
刚接触三菱PLC,FX1S-20MR跟电脑连不上,好像需要FX-PCS-LNK/WIN
Exc请问谁有?谢谢,

网友A:
直接从官网上下一个GX吧。

网友B:
估计通讯端口设置问题,不要你说的那什么的!

网友C:
FXGP_WIN-C  用这个软件也可以的;
只要通讯电缆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D:
估计通讯端口设置问题,usb的吗.

楼主:
谢谢支持,是COM端口被其他程序使用了,关掉其他程序就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