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4):
各位老师,请问电机铭牌上,三角形启动下边怎么写220v?

网友A:
那是说如果线电压是380伏,接成星形使用,如果线电压是220伏,接成三角形使用,常见于进口电机或外国品牌国内生产的电动机。

楼主:
哦哦,谢谢老师,但是它是三相的,220v怎么接?我初学者,是不很不专业啊:-(

网友B:
一般都不用三相220V电压的,国内的是三相380v。除非特殊需要,我们公司的小松的快速软门用的就是三相220V的电压的。带了个变压过来的。

网友C:
主要是用于进口设备。特别是采用发拉克系统的设备,都配有380转220的三相变压器。

楼主:
哦哦,明白了,谢谢各位老师。辛苦

网友D:
很多国外的设备都是3相20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