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4):
我用的是台达DVP16ES200T型号的PLC,想与安川5系的伺服连线,控制输送带的传送距离,该怎么设定呢????请各位大侠指教……
具体要求是这样,开关感应到物体,减速至停止行走200mm,该怎么控制????其他机械参数已经有了……

网友A:
参考一下,这是我用的三菱FX3U和安川5的接线图。台达和三菱差不多的,你只要把开关信号进PLC输入端然后再走200mm就行了。

楼主:
谢谢!谢谢!我用7和11可以吗????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8脚和12脚是方向和脉冲,7和11应该是公共端。

网友B:
主要看你PLC是什么输出拉,低电平输出就按1楼的图接。高电平输出就接7和11.8和12接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