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4):
亲们,怎样快速的判断变频器的霍耳元件好坏,有什么最好的方法或测试仪器。谢谢啦!

网友A:
霍尔一般情况下 是不会有问题的   如果电流不对   可能是霍尔线有问题吧

网友B:
同求

无锡上元教育www.0510syedu.com
无锡模具设计培训www.0510ug.com
无锡三菱PLC培训www.0510plc.com

网友C:
一个万用表,一块小磁铁。

网友D:
要先确定电路没有问题才能说明是霍尔有问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C: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个万用表,一块小磁铁。
请问如何使用?

网友C:
霍尔元件--磁敏半导体开关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