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动恒温

楼主(2013-11-14):
现在手上有温度仪表带上下限输出的,接触器,中继,加热丝。
做出来的只能在一个范围值内来回频繁波动
现在就想请教一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稳定在一个值内
谢谢大侠们

网友A:
有哇,做一个PWM的控制器,把设定温度和实际温度用PWM(占空比调节),可以使温度控制得很准确也很平稳,不会来回的波动。也就是说,温控仪表+PWM温控器+加热电阻。即可。

网友B:
恒温也应该有个误差范围吧,很难做得到没有误差的

网友B:
你应该增加一个搅拌风扇,使得空间内温度经过搅拌风扇搅拌后更加均匀

网友C:
   普通温控表做不到很好,可以换个智能温控表,自带PID调节功能的,国产的也就几百块钱吧,主回路用接触器或双向可控硅都可以,唯一不同的是温控表的输出对应接触器时要加大脉宽(这里用脉宽可能不准确),也就是避免接触器太频繁的分合。
   我用在石膏模具烧制炉,效果感觉不错,我那个要求比你这个高,分八段升温,每段还要恒温一定时间,你这个不要买多段温控就可以。

网友D:
你上下限调得太接近,所以就会出现“一个范围值内来回频繁波动”现象。

网友E:
用接触器继电器是无法实现真整的很好恒温效果的 如果你需要恒温 首先你的温控表必须是晶体管输出控温其实你必须使用SSR控制加热元件 不然不可以能实现的很好 能控温波动也很大 除非你要求不高

网友F:
这要看是干什么用?如果需求的温度不高可以用PTC 直接恒温加热

网友G:
感觉还是用固态继电器或可控硅控制加热器比较合理。

网友H:
对于位式控制稳定在一个值内是不可能的,但使其稳定在一个较小的波动范围内是可行的。如果不打算换表,要求也不是太高,可以采取:1.减少中间区来缩短波动的振蝠;2.采用旁路控制的方法,即加热丝采用分组加热,把加热丝分为两组,一组固定为长时间通电加热,另一组则由仪表来控制加热。

网友I:
用PWM可以做到准恒温,简单点可以多热丝组合加热,变功率控温。

网友J:
什么东西呀,要求温度稳定性这样高!

网友K:
用带PID功能的温控表!

网友L:
你可以把加热丝分两组,两组一起加热时,温度急剧上升,当上升到你需要的温度时,去掉一组,使另一组控制恒温

网友M:
用可控硅调压块呢?

网友N:
第一个要有一只智能表具的PID输出功能,利用TCA785双触发双向晶闸管,来控制恒温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