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只能一次吗。

楼主(2013-11-14):
台达plc 中断I001触发c0计数器。发现无论x0闭合多少次。c0只计数1.我理解只能中断一次。为何是这样的。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A:
pLC的中断怎么可能只有用一次呢?
但是并不是每个定时器,计数器都能在中断中使用的,这一点需要看看你的手册加以确认。
Regards
SANKA电机
【方案】
FLIR?红外热像仪监测水泥窑状况与性能

网友B:
【方案】
Z字形叠片应用

网友C:
不知与使用M1000有无关系;
另外,可参见1楼。
【方案】
针对危险区域的创新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