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4):
三相间电阻,电阻有5欧姆之差,正常吗,300w电机

网友A:
你用什么量的?

网友B:
不正常的!

网友C:
差的太多了。确实不正常。

网友D:
可能有匝间短路,如果是重绕的电机可能匝数弄错。

网友E:
肯定不正常

网友F:
本来阻值就小 差了5欧就不对了

网友G:
三相绕组本身阻值很小,你误差那么大,电流肯定不平衡,运行不久就会坏的

网友H:
三相阻值各是多少?

网友I:
300w的电机,相间阻值应该也就不到10欧姆吧,用万用表测量的不是很准。你只要关注正常工作时3相电流差小于10%没问题

网友J:
500W的电机绕组的阻值都有13欧姆左右,你偏差都有5欧姆了,那还行?

网友K:
不对了
有问题了

网友L:
如9楼所问,可给出测得的电阻各是多少,如何测的。

网友M:
看看相对偏差多少。

网友N:
不正常,通电很容易烧

网友N:
电机相间电阻很小的,大概十几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