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按钮显示画面

楼主(2013-11-14):
主画面里原来有2个按钮,鼠标点击每一个按钮时可以调出相应画面,相应按钮颜色也显示绿色,再点另一个按钮切换时上一个按钮也会有绿色变为灰色,这个功能是在上位机里建了个内部变量无符号8位的PageNum ,然后背景颜色连接动态对话框里的这个变量,设置表达式“pagenum''==0,是/真为绿色,另一个按钮“pagenum”==1,布尔型,是/真为绿色,现在又加了3个按钮,想按下每一个按钮调出相应的画面时对应按钮的是绿色的,提示调出的画面是在哪个按钮上,这样更直观,其实这个功能不重要,就是实现不了也能分出,但我试着在原来两发生变化,画面是调出了,就是按钮颜色实现不了,试着把pagenum这个变量改为16位无符号变量,然后再把后3个按钮做pa个按钮上复制了后3个按钮,想把pagenum==2,失败,设置为0或者1,运行后另外正常的早期两个按钮也会有一个相应的genum等于0或1,还是不行,就又把变量改回8位,新建了一个同样的变量pagenum1,把后3个按钮的2个做和前两个按钮同样的设置,只是变量名换了下,还是不行。求热心师傅给指点如何能在这个基础上简单的实现这个简单的功能,谢谢各位啊。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

网友A:
最笨的办法就是照你现在的方式一模一样建立3个变量,这样你可以做6个按钮出来。

高级的办法就是利用这一个变量的不同的位(或者不同的值),一个8位模拟量可以实现255种状态。不过看来不搞的视频你是无法理解的,所以我推荐你前一种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种不行啊,新建了一个变量pagenum_1,也是按照之前的按钮设置,pagenum_1=0和1,布尔型,但是按下去没有反应,是不是因为没有赋值啊,我就是直接建了个8位无符号变量,但是这个变量是怎么跟这个按钮联系起来的呢,谢谢啊,盼回复。

网友B:
建一个布饵变量就可以。

网友C:
我觉得楼主的问题在于,按钮按下时,没有给状态变量pagenum赋值,所以你怎么加变量都没有用。关键点在于,只有pagenum按下去的同时赋予相应的数值。  祝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