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5):
一台自动车,使用西门子802C系统,开机时一切正常,但是调刀时X轴产生误差约5mm,修改刀具位置参数,关机再开机,调刀时误差消失,变成修改时增加的数值。
修改刀具位置参数恢复原来,一切正常。
次日开机,故障重现。关机几次再开机,一切正常。
开始怀疑机械松动,经讨论,如果是机械松动正常加工时应该会有误差,但是该机床正常时一切正常,无任何误差。
百思不得其解呀,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比较奇怪,会不会是ccu上的存储器供电电容有问题?

网友B:
设备使用多长时间了?

楼主:
百思不得其解呀。
今日去问了,上周有一切正常了。
二楼说的电容能放电或者清空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802C系统电容上的电压正常只能保持50小时,若停机时间超过50小时,可能造成系统参数丢失。

楼主(2013-12-18):
我们准备把零线去掉,换成地线。
静等结果。

网友C(2014-02-11):
5mm是不是你的一个丝杆的螺距,微调你的的原点开关位置。

网友D:
x轴编码器有题

网友E: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F:
回零开关是不是松动了?实在不行来此缺省值上电再重新传数据进去(有同样设备不用备份,没有要备份)。

楼主:
换成地线,一个月了,据反应还没错过。
看来地线很重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