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 接 触 电 位 器

楼主(2013-11-15):
Magneto-Resistor Serial
             Magnetic Contactless Potentiometer
              无 接 触 电 位 器
特点:
1. 无接触磁阻效应技术, 360°范围角度检测;
2. 45°、90°、180°、360°等角度检测,可根据客户要求设定检测角度;
3. 10Bit或12Bit分辨率;
4. 输出:A 模拟线性:0.5 — 4.5V,  0 —5.0V,  0 — 10V;
        I 同步串行数字输出  SSI
5. 无接触,可靠性高,寿命长,适应油污粉尘等恶劣环境工作;
6. 采用轴承结构,起动力矩极小.
主要技术指标:
工作电压   5.0V+/-0.5V (A)   10.0V  --  +24.0V  (B)
检测角度 45°、90°、180°、360°等角度检测,可根据客户要求设定检测角度范围
输出
信号 A 模拟线性 0 --- 5.0V, 0.5--- 4.5V  0—10V,
I同步串行 SSI
分 辨 率 0.1%/FS 0.1%/FS
采样速率    10KHz,   2KHz
最大转速   600rpm
工作温度 -40℃ --- +85℃/ -40℃ --- +125℃
抗静电能力ESD +/-4KV
型号说明:   MTAXXA - ***A
MT A XX A,I *** A,B
敏通 磁敏角度传感器 外形尺寸
23,=23mm
45=45mm A:模拟线性输出
I:  SSI
角度检测范围 A: +5.0V
B:+10.0—24.0V

外形尺寸:
引出线说明:AWG26三芯屏蔽电缆线: 红色--- Vcc;
绿色---GND ; 黄色 --- 信号输出
安装说明: 1. 根据检测要求选定无接触角度传感器;
2. 根据角度传感器参考零位,用M3圆头螺钉可靠固定;
*. 其中一带线槽M3螺钉固定孔为检测角度参考零位.
 3. 正确联接电线即可输出所需角度信号..
应用:
 磁敏无触点角度传感器,又称无接触电位器.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设备、工程机械、纺织机械、造纸印刷机械、石化设备、国防工业等自动控制设备的水平和旋转角度的测量,也适用于张力检测等张力传感器.
1. 旋转角度位置、方向的检测;
2. 阀门角度检测控制系统;
3. 拉丝机,纺织机械,造纸机械张力控制;
4. 伺服电机检测控制系统
5. 控制面板旋钮无接触电位器
6. 代替普通电位器.

网友A:
里面不是碳膜?

网友B:
磁敏电阻,非接触的电位器原理,这个东西我用过,怎么说呢,还可以吧。但可靠性不是特别的好。相比编码器测角度而言。编码器要比她更可靠。当然,所需成本费用要高。磁敏电阻还是比较便宜的。

网友C:
可靠性好是很重要的

网友D:
这个单价是多少啊 我们公司也有类似产品

网友E:
学习了,磁敏电阻还是头一次听说。

网友F:
那里有卖的啊

网友G:
应该是老外的东西,我对国产的没有信心

网友H:
磁敏电阻还是头一次听说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磁敏电阻,非接触的电位器原理,这个东西我用过,怎么说呢,还可以吧。但可靠性不是特别的好。相比编码器测角度而言。编码器要比她更可靠。当然,所需成本费用要高。磁敏电阻还是比较便宜的。
看着貌似是输出电压信号!不是阻值。有点像电动车的调速转把!表情 我理解的对吗?还请版主指点一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I:
对,可以这么理解,一般在90度范围以内是线性的,输出的是电压信号,不带电时测量电阻是有阻值的。和电位器的性质一致,优点是非接触,貌似没有寿命问题。

网友J:
这个跟霍尔有区别么

网友I:
回复 网友B:
O(∩_∩)O谢谢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J:
于霍尔元件类似,都是通过感应变化的物理元件。但不是霍尔元件。

霍尔元件工作原理是电磁感应,通过磁路感应电流,与变压器的原理是一样的,他的用途是强电与弱电线性隔离;

而磁阻电位器的原理是通过磁阻元件的变动位置,可以改变磁阻元件的电阻值。他的原理与电位器工作原理一样。只不过电位器的滑动端是接触式的,磁敏电阻是非接触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