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5):
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C630的数控机床,FANUC Mate版本,在加工过程中出现如下问题:Z轴程序要求执行10mm,而实际只移动5mm,已反复试过多次,每次理论数据和实际数据都差一倍,检查了机械部分肯定没问题。应该是系统参数设置不对(前期有维修人员动过参数),麻烦哪位朋友指点一下,该改哪些参数,不甚感激!

网友A:
应该是0i系统吧,检查一下伺服参数,或试改一下1820号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B:
找到毛病原因了吗?

网友C:
有个参数是定义某一个轴是半径还是直径的.刚好一半,应该是被定义为半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