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刷问题求解

楼主(2013-11-15):
这个碳刷原先是4个 现在是三个 怎么知道哪一个和哪一个是一组的 如果接到不是一组的会怎样?

网友A:
第三张照片左右两个是一组,如果接到不是一组启动电流会变大。

楼主:
2个一组为什么会设计3个啊? 假设依次是 1 2 3 4 是12一组还是14一组
电流变大是指的会烧坏?

网友B:
转子引出三根线接的三个滑环上安装碳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3个碳刷和转子3根线随便接么还是要一一配对

网友C:
这个是三组的,一般都是行车主钩电机用的,给转子通三相电,各相用两个碳刷主要是接触面大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3个碳刷可以随便接还是要和转子一致

网友D:
每排那两个是一组,就是按照你第三张照片那么接的。3列对应的是转子3相绕组。另外你这滑环改吹吹灰了,要不容易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台旧设备放好久了 我把第1组碳刷的线接到第2或者第3组碳刷上都可以么?

网友B:
三组碳刷对应三根线就可以

网友E:
第4个环是接地吧

网友F:
这个绕线电机滑环太脏了,这是一个三相电源的滑环,另一个滑环是接零线的,每组为一相,有一点电气知识是不会接错线的。

网友G:
滑环太老了,该换了

网友H:
滑环太脏了太老了,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