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电机求解

楼主(2013-11-15):
这个电机上5根线是什么线 怎样接法 如果说线号已经看不出来了怎样能测量出来哪一跟是哪一跟

网友A:
F1\F2励磁线,左边两根,V1\V2\V3发电机线。还看得见啊

楼主:
有的看不清了!怎样能区分出哪根是哪根 如果接错了会怎样 F1 F2是否有顺序 V1\V2\V3是否有顺序 接错了是咋样

网友B:
用万用表可以量出来的,一般面对皮带轮,左起励磁线圈F1、F2, V1、V2、V3

网友C:
应该没有顺序。

网友D:
有线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F1、F2是通的? V1、V2、V3是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只是找了个有线号的 要是没线号了咋办

楼主:
回复 网友C:
F1、F2, V1、V2、V3 随便接?

网友E:
这是滑差电机,前面的三根是发电机,后面的二根是调速线圈

网友F:
这是滑差调速电机,有两个线是励磁线,三个是发电机线,没有反正。用万用表一量就知道了阿

楼主:
回复 网友F:
怎样能量出来啊 麻烦能说具体下吗

网友G:
F1/F2之间是个线圈,v1v2v3之间也是线圈。你用万用表量有2根线是有阻值的,那是滑差电机。还有3根线是有阻值的,那是原动机。这两组线圈之间的电阻是无穷大的

网友H:
F1、F2两根线较粗一些。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I:
这五根线 你只要注意别把三根的那组线接到两根的那组线上就好了,任意接,这没有正反,正反的话取决于电机转向,

网友J:
如上所述,5根线是测速发电机和励磁绕组线;
可以参看调速器电路。

网友K:
2条线通的是励磁线圈。3条线通的是电机

网友L:
看样子是滑差调速

网友M:
老式的滑差电机

网友N:
用万用表量一下,3根线通的是测速发电机的2根线通的是励磁线圈的

网友O:
F1、F2,随便接电机里面就是一个励磁线圈   V1、V2、V3 也 随便接速度反馈给控制器就行

网友P:
F1,F2一组,UVW,一组,测量电阻就知道了!

网友Q:
电磁调速电机(滑差电机),老式的调速方式

网友R:
F1 F2没反正的,这个进励磁线圈。V1  V2  V3也没反正的,这个进测速发电机。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发电机出来的那三根是没有顺序的,F1F2励磁的正负极,你可以参考一下你的控制器接线图

网友S:
这是滑差电机

网友T:
两棵控制电源线,两棵接至励磁绕组,另外三棵接至测速发电机 。

网友U:
引用 网友H:
F1、F2两根线较粗一些。
正确!

网友A:
回复 楼主:
当然是通的呀,F1F2是一组线圈,V1V2V3也星点接法的发电机,当然也是通的,但F1F2和V1V2V3不能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