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森变频器

楼主(2013-11-15):
沃森变频器显示P.FF不能运行,咋回事啊!请各位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A:
不知道楼主那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了的话分享一下。我今年也接触了一些沃森变频器,设置参数时偶尔会引发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只要恢复出厂值重新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