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5):
一低压配电室因谐波严重,电容衰减较快,铭牌参数 480v  100kvar  3*460uF,现用电容表实测各电容值如下:
Cab=478uF,Cbc=430uF,Cac=339uF,请问各单相电容值Ca、Cb、Cc如何求得?求该值目的是计算电容器组与6%电抗器串联后的谐振频率到底偏移到多少Hz,以免电抗器--电容器组发生串联谐振。

网友A:
哈哈,喜欢玩方程式?把接线松开实测不可以吗?

Ca+(Cb.Cc)/(Cb+Cc)=339
Cb+(Ca.Cc)/(Ca+Cc)=478
Cc+(Ca.Cb)/(Ca+Cb)=430

我代数没学好,算不出来。

楼主:
三相电容器组只有三根引线ABC连到外部,松开测量不可能,除非拆开或破坏外壳,上述方程组正确,我也是不会如何解方程才求助,希望高手解答,或给出思路

楼主:
如果测量AB时,把C与B短接,测量BC时A与C短接,测量CA时B与A短接,也可以求Ca Cb Cc但与本题目不符暂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