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5):
三菱变频器 FR-E740-7.5K-CHT驱动板IC2是什么型号的.14脚的贴片IC,望知道大师告知一下,谢谢。

楼主:
怎么都没人知道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A:
IC2是BA10339

网友B:
你打电话问问三0的售后服务

网友C(2014-04-30):
驱动板上的IC,单片机BK0-CA1666,模数转换M62301,IGBT监控339、393,IIC电路24C01,电源管理M51996,复位电路953B,光耦,还有什么电路,除了339是14脚的还有什么是14脚的???

网友D:
5 楼,搞错机型了吧? E740-7.5k 的哦。

网友D:
E740-7.5K   ic2 和ic3  是一样的,  NXP 公司的, XD1103F

芯片我有。

网友E(2015-11-18):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上的IC,单片机BK0-CA1666,模数转换M62301,IGBT监控339、393,IIC电路24C01,电源管理M51996,复位电路953B,光耦,还有什么电路,除了339是14脚的还有什么是14脚的???

老乡,看走眼了?这个是E740.哪里有CA1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