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5):
我在11月4号的日志中介绍了在块的源文件中添加“KNOW_ HOW_ PROTECT”的加密方法,实际上这种方法的破解软件在网上很容易找到。
STEP 7的5.5版自带一个加密工具,现在还没有破解的办法。
加密工具在STEP7软件下面的文件夹中:\STEP7 V5.5 SP2 ch\CD_2\Optional Components\S7 Block Privacy安装后,右键单击SIMATIC管理器中的“块”,执行快捷菜单中的“Block Provacy”命令,在弹出的“S7-Block Provacy”窗口勾选要加密的程序块(见下图),然后右键单击选中的块,执行出现的“Encrypt block”命令,在出现的“Block encryption”窗口中输入密码(12~24个字符或24字节的数字),确定后就加密了,块上面出现加密的符号。
需要解密时右键单击“块”,执行快捷菜单中的“Block Provacy”命令,在弹出的窗口勾选要解密的程序块,然后右键单击块,执行出现的“Decrypt block”命令,在出现的“Block encryption”窗口中输入密码,确定后块就解密了,块上面加密的符号消失。
要求S7-300的CPU的固件版本为V3.2 或更高,S7-400 CPU的固件版本为V6.0或更高。
已加密的块不能用PLCSIM仿真。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2015-04-22):
博主:
   我安照你介绍的方法,顺利的完成了加密工作。
但是,当我解密的时候,出现了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右键点击时,只出现如图所示的两个选项,没有“Decrypt block”选项出现。
很是郁闷!!请指教

网友B(2015-07-15):
回复 网友A:
蓝色的是永久锁,无法解- -。
你应该是加锁是钩选了 一个永久锁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