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6):
修复直流调速器的一篇日记

2013年9月28日星期六
昨天张建军经理上午八时许打电话叫去帮忙修复欧陆590直流调速器,查励磁调压模块坏,去家电元件市场买了MFC50A1600V半控桥(未能买到更合适一点的器件,就应急用了。用户要求修复甚急),回来改装后上电,面板指示灯第一只和第四只点亮,为正常现象。 但测量励磁电压无输出,所接负载灯泡也不亮,记得以前修机时,上电后应该就有励磁电压输出的。
因控制端子为用户拔掉,起、停操作须焊接引线,比较麻烦。好在离工作现场不远,就直流到现场试机了。起动后,前三个灯一块熄灭,然后保护停机,故障示警(其内容应为励磁异常吧)。事先想起改装后,可能触发引线G1、G2有误,停电调换以后,起动中六灯全亮,调速器显示正常。但直流电压上升缓慢,有停顿现象。测电枢电压最高仅能在100V左右,20V时即电流超大,而且波动厉害。
检查直流电机碳刷,有接触不良现象,更换好的碳刷试机,现象依旧。拆掉电枢引线,用两只200W220V灯泡串接后暂作负载,上电,调速电位器处零位时,即有DC500V以上全电压输出!是590存在故障吗?想想不是,接入电机的电枢端子时,输出明明是受控的。
接入电枢引线后,输出电压是可控的。但接入电流值较小的“假负载”,输出即为不受控全压!想到现今的590与近十年前的590真是有了很大的不同,有了新的特点:
1、上电后未投入运行前,励磁电压是无输出的;
2、在电枢电压端接入灯泡负载时,因运行电流小,是全电压输出的,不受控的。以前所修机器,接入负载灯泡后,电枢电压是完全受控的,随调速电位器的调节显著变化。
该机器,外壳还是原样,控制板还是原样,但软件控制上,已有了较大变化了,以前检修的老方法和老经验,有些就用不上了。若还是按老经验判断故障,在这两点上纠结起来,还真会造成检修的“卡壳”。
分析以上故障表现,如果确认了欧陆590的表现是正常的,那么应该判定是直流电动机存在短路过流故障。试机时已近晚上十时了。用户说明天换台电机再试吧。第二天用户打过电话来,经检查,确定是直流电动机已经损坏,正如我所判断的:直流调速器虽然比较十年前的修复表现“有点异常”,但确实已经正常修复。

世事变迁无常,欧陆590的故障检修也是如此。

网友A:
1、上电后未投入运行前,励磁电压是无输出的;
2、在电枢电压端接入灯泡负载时,因运行电流小,是全电压输出的,不受控的。以前所修机器,接入负载灯泡后,电枢电压是完全受控的,随调速电位器的调节显著变化。

第一条是对的,不运行不会触发输出。第二条不对,现在的装置无论是590还是590+励磁都有电压模式和电流模式的选择,电压模式电压可调节控制输出,接假负载不可控想必励磁是设在了电流模式,无法匹配装置设定的励磁电流,导致励磁全打开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上电后未投入运行前,励磁电压是无输出的;
2、在电枢电压端接入灯泡负载时,因运行电流小,是全电压输出的,不受控的。以前所修机器,接入负载灯泡后,电枢电压是完全受控的,随调速电位器的调节显著变化。

第一条是对的,不运行不会触发输出。第二条不对,现在的装置无论是590还是590+励磁都有电压模式和电流模式的选择,电压模式电压可调节控制输出,接假负载不可控想必励磁是设在了电流模式,无法匹配装置设定的励磁电流,导致励磁全打开输出。
说得好啊,后来也想到了可能是电压模式和电流模式的不同。

网友B:
学习了。没修过直流调速

网友C:
我也来凑合两句吧,咸老师讲的不可控是指“电枢电压”,不是“励磁电压”!楼上所谓“接假负载不可控想必励磁是设在了电流模式,无法匹配装置设定的励磁电流,导致励磁全打开输出”一说答非所问吧表情。。。。。。
再回到原问题,“在电枢电压端接入灯泡负载时,因运行电流小,是全电压输出的,不受控的”,这个主要由调速器的电枢电流以及电流环、电压环等参数决定,维修直调时,在没直流电机的情况下,电枢的假负载可以用大功率的电炉替代,加上设定合适的电枢电流、励磁电压(电流)以及速度反馈方式等参数,控制端子的接线按照说明书标准接线图完成基本就可以了。
个人感觉修直调较修变频在进行模拟试机方面繁琐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来凑合两句吧,咸老师讲的不可控是指“电枢电压”,不是“励磁电压”!楼上所谓“接假负载不可控想必励磁是设在了电流模式,无法匹配装置设定的励磁电流,导致励磁全打开输出”一说答非所问吧表情。。。。。。
再回到原问题,“在电枢电压端接入灯泡负载时,因运行电流小,是全电压输出的,不受控的”,这个主要由调速器的电枢电流以及电流环、电压环等参数决定,维修直调时,在没直流电机的情况下,电枢的假负载可以用大功率的电炉替代,加上设定合适的电枢电流、励磁电压(电流)以及速度反馈方式等参数,控制端子的接线按照说明书标准接线图完成基本就可以了。
个人感觉修直调较修变频在进行模拟试机方面繁琐一些。
谢谢!说得更准确和细致了。因为手头没带说明书,有关设置的参数都想不起来了。用大功率电炉作为假负载,是个好方法,值得推荐!

网友D:
学习了  这才是真正的好贴!

网友E(2014-04-12):
咸老师,您好!我有一台国产直流调速装置,三相380V输入,DC0-400V输出,没有接电枢引线,给准备信号正常,一给运行信号就把三相电源下面的保险烧了。我测试晶闸管模块都是好的,用二极管档测试的。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咸老师,您好!我有一台国产直流调速装置,三相380V输入,DC0-400V输出,没有接电枢引线,给准备信号正常,一给运行信号就把三相电源下面的保险烧了。我测试晶闸管模块都是好的,用二极管档测试的。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个别晶闸管模块已经击穿短路,或是受控性能变差,上下桥臂两管同时导通(一管误通),形成电源短路,而烧掉保险。
另外,不知道触发电路的具体形式,若一路触发电路保持一个错误的信号输出,如输出一个错误的直流电压,在启动运行时,也可能造成这种现象。
应从晶闸管和触发电路,两者着手,进行故障排查。
可分别在线检测是哪只晶闸管性能变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咸老师,您好!我有一台国产直流调速装置,三相380V输入,DC0-400V输出,没有接电枢引线,给准备信号正常,一给运行信号就把三相电源下面的保险烧了。我测试晶闸管模块都是好的,用二极管档测试的。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个别晶闸管模块已经击穿短路,或是受控性能变差,上下桥臂两管同时导通(一管误通),形成电源短路,而烧掉保险。
另外,不知道触发电路的具体形式,若一路触发电路保持一个错误的信号输出,如输出一个错误的直流电压,在启动运行时,也可能造成这种现象。
应从晶闸管和触发电路,两者着手,进行故障排查。
可分别在线检测是哪只晶闸管性能变坏。
咸老师,您好!今天换了4只模块,装上去之后还是给运行信号把B相保险烧了。

楼主:
应该细查触发电路了。

网友F(2014-08-13):
一是欧陆590的励磁输出是与负载有关系的(参数的设置)二是输出要受到速度反馈信号控制的,没有速度反馈信号输入,机器就会全额电压输出,所以检修直流控制器必须要给测速反馈或者电压反馈。

网友G(2015-12-27):
   咸老师,我也遇到类似的状况,这是590+的机器,速度波动比较大,有时运行一两个小时也没有问题,时间一久就速度波动转速表忽上忽下,检查驱动器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怀疑为点机的问题,只是自己对检测直流电机不了解望咸老师及前辈们指点一二

网友H(2019-07-22):
回复 网友C:
没电机可以用电磁炉,那调速器的励磁可以不接的吗?

网友H:
咸老师,灯泡做假负载接电枢上,那励磁可以悬空吗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可以把励磁关闭

网友H:
谢谢,下次试机可以试试

网友J(2020-06-26):
回复 网友I:
励磁怎么关闭 呢/请教了

网友J:
您好咸老师,如何测量六路触发电路正常不正常,我手上有台590只接220辅助电源,上电没一会儿六路触发输入端的47欧姆电阻就发热厉害可以冒白烟,测量电阻两端电压有15伏,正常的测量流程能说一说??

网友I:
回复 网友J:
那你这个590坏了,所以烧电阻。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找到 原因了 复合晶体管芯片坏咯

网友J(2020-07-27):
回复 网友I:
各位前辈,现在在家里没有三相电没有直流电机怎么测试已经完全修复?测波形是次六个触发端的波形?假负载怎么个接法,请不吝赐教/?
万分感谢!!!

网友I:
没有三相电,没有直流电机。是没法测试的。只能去现场试机了,看是否完全修复。我们测试都是拿直流电机测试的,即使这样有时候测试没问题。现场用还是不行呢。

网友J:
回复 网友I:
非常感谢 您的提点。还有个问题想再请教您,触发波形是直接拔掉触发线测?那如果拔掉的话相当于不接电枢线圈然后启动后测量吗?励磁线圈和电磁线圈假负载怎么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