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6):
我准备在PLC的普通IO口上连接绝对值编码器,但需要测量出转速,我考虑的方法是将数值存在一个D通道里,然后实时与接收来的数值进行比较,发现改变即计算时间,不知道网友们还有什么别的提高效率的方法!

网友A:
个人觉得用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除编码器的分辨率得单位时间内的速度比较靠谱些。
比如1S/n或者10ms/n.
只是个人建议而已,大师勿喷哈。

楼主:
我这个是绝对值型的编码器,不是增量式的,没有脉冲数。

网友B:
要看你是什么样式的输出,见过一个好像是雷格码输出的,有十多个信号线。现在用的是以太网口输出的。

楼主:
我的就是格雷码输出的,但输出形式是并行的,并不是串行的。

网友C:
用时间中断程序行吗,记中断时间里的次数。用是多圈编码器还是单圈的

网友D:
两次读数的绝对值数据减法得数/两次读数的时间间隔

网友D:
绝对值编码器的速度计算是做减法的,所以没有误差累计而准确,且无需始终计数节省CPU资源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单圈8位的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
有个问题啊,如果静止的时候是359度,启动后进行正转,其实就是过零点,这样该怎么进行速度检测?

网友C:
回复 楼主:
单圈绝对值编码器一般用在单圈使用,你说的过0后没有重码啊所以过0也没关系只要不重码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