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6):
图片上是一个三菱电脑针车的车头部分,0.8的压缩空气经过图上的这个小东西,出来后就变成了冷空气,用来结针降温的!是美国产!这小玩意不用电源,就一个气管进口一个出口!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楼主:
怎么看
不到图片呢?

楼主:
图片2
再发一张!

楼主:
来张全图!!

网友A:
气体急剧膨胀即会吸热,降温。

楼主:
体积只有直径20mm*150mm,气压才8个!有这么利害?

楼主:
还有就是,这是个金属体,会发热!按上面的师傅说的话,这个金属体应该也是冷的才对啊!

网友B:
是涡流管

网友C:
涡流管是一种结构非常简单的能量分离装置,它是由喷嘴、涡流室、分离孔板和冷热两端管组成。工作时压缩气体在喷嘴内膨胀,然后以很高的速度沿切线方向进入涡流管。气流在涡流管内高速旋转时,经过涡流变换后分离成总温不相等的两部分气流,处于中心部位的气流温度低,而处于外层部位的气流温度高,调节冷热流比例,可以得到最佳制冷效应或制热效应。百度复制过来的。

楼主:
原来如此!头一次见到!

网友D:
学习了,涨见识了。

网友E:
以前介绍过,很神奇

网友F:
喷气的声音大吗?

网友G:
这玩意国产的也有!没必要用进口的 用在特定场合 其实效能不高

网友H:
气体急剧膨胀会吸热

网友A:
这是个成品,压缩空气自身有减压膨胀过程用于致冷,另外还对外部流入气体有压缩过程,用于制热。

网友I:
这玩意挺贵的吧,一般工厂不用这个东西!

网友J:
长见识了

网友K:
涡流管耗气量挺大的,一般的企业用不起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涡流管是一种结构非常简单的能量分离装置,它是由喷嘴、涡流室、分离孔板和冷热两端管组成。工作时压缩气体在喷嘴内膨胀,然后以很高的速度沿切线方向进入涡流管。气流在涡流管内高速旋转时,经过涡流变换后分离成总温不相等的两部分气流,处于中心部位的气流温度低,而处于外层部位的气流温度高,调节冷热流比例,可以得到最佳制冷效应或制热效应。百度复制过来的。
说的很详细,这玩意一般的工厂用不起的。

网友L:
0.8的压缩空气经过图上的这个小东西,出来后就变成了冷空气,用来结针降温的!

1、当空气被压缩时,温度升高,向外散热,举例说,你给自行车胎打气时,你可以摸一下气筒底部,温度高很烫手!
2、反过来,压缩空气降压膨胀时,会降温吸热;
3、用热力学定律来说,就是空气压缩时,气体体积减小,气体分子势能减小,放热;压缩空气膨胀时,气体体积增大,气体分子势能增大,吸热!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气体急剧膨胀即会吸热,降温。
高手在坛子里。

网友N:
涡流管!噪声很大!耗气量也大!快速冷却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