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磁铁断电烧触点的问题

楼主(2013-11-16):
24v直流电磁铁断电后继电器的触点有时会烧坏,在两端加个什么样的二极管呀,电磁铁只知道有40欧左右

网友A:
续流二极管1N4007即可。这个电路开关触点的电流也不算大。怎么会烧触点呢?加上续流二极管就没事了。

网友B:
应当回上阻容吸收效果会更好一些的。

网友C:
K1多并几个触点好了。

网友D:
4007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