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凌变频器数据线

楼主(2013-11-16):
各位仁兄好,请教一下富凌DZB70变频器数据线的接线图,谢谢了。

网友A:
呵呵;有代理商的话去买吧;30元左右;

网友A:
DZB70是老款的了,之后换成了DZB100,前几年升级到DZB200系列;
目前通用型380V的都已经是DZB300系列了,220V等级及风机水泵型的还是DZB20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