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6):
好几个月前修过一台德力西的变频器报POFF故障,在这里也提出了问题让各位师傅帮忙解答,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答案,原来是驱动问题,坏了一只A316J,把IGBT也烧坏了一只,从网上购买新的驱动芯片和一只二手的IGBT更换后POFF不报了,却报FLT,问了好多大师傅都说是我买的元件是坏的,因为这台机器是我们自己公司的,也不差备用机器,后来就扔在角落了,进来闲来无事,拆了另一台机器好的IGBT放在上面,通电后居然也报警FLT,难道不是元件问题?近来维修手艺稍微见长,会单独拆板子下来检测了,把报警信号屏蔽后通电加频率,有只芯片的信号有杂波跳动现象,由于技术有限还不能立刻判断问题出在哪里,先换A316j,换后还是一样,连接IGBT那一片的贴片电阻电容量量都是好的,把板子翻过来后看看输出端有成对的二极管,因为是贴片的看不出型号,因为我是经常修感应炉的驱动板,感应炉驱动板门级用的就是IN4733A 和IN4744A,找一只IN4744A放在上面,量了一下管压降,差不多,通电,测波形电压,好了,呵呵,装在机器上,把在网上买的那只二手元件装回去,通电,电机正常运转且无异常,装回生产线运行也无异常。
也许在一些老师傅那里这个故障根本就算不上故障,几分钟解决问题,但是在我们这些刚刚接触变频器维修两三个月的菜鸟来说却是大问题,把这些维修经过写在这里供那些和我一样初接触维修的朋友们做个参考。

网友A:
没用过德力西的

网友B:
没修过德力西的玩意

网友C(2015-04-07):
我想你现在已经是高手了,我现在有一个德力西的变频器75kw的,驱动线已经拆了,运行就报这个故障,你能教我具体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D:
好高端的感觉!

网友E:
FLT是模块检测故障,我遇到德力西报FLT都是A 316J 14脚的1K电阻变值。国产牌子变频器德力西个人认为是最垃圾之一,深圳几个老牌子质量都很优秀。

网友F:
我这也碰到一台德力西cd19200的机器,也是这毛病,模块测量正常,一按运行键,就报FLT(模块故障),将板子拆下屏蔽报警后测试板子驱动部分都正常,不过没用示波器量,装回去还是这毛病,A316J 14脚的1K电阻、电容、二极管三个原件都量过正常,最好就怀疑模块故障了,发了模块准备回来再试,刚好看到这个帖子,准备明天再用示波器测一下,看看会不会是同样的毛病。

网友G:
我用过德力西变频器7.5kw很多了,觉的还可以。

网友H(2015-09-08):
不错 看了你的文章修好一台变频器 谢谢

网友H:
不错。按你的方法修好一太机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