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6):
如题 学了这么久也没看到关于这个的 请问PLC要控制步进电机的话 要怎么编程 能给一个大致的程序格式 和用的指令么 是不是用到脉冲输出啊

网友A:
你是什么型号的PLC都没说

网友B:
晶闸管的PLC   有高速脉冲  输出口为Q0.0和Q0.1

网友C:
果然是新手,什么牌子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型号的PLC都没说
你好 我手头有一块三菱1N24MR的单板PLC淘宝买的  继电器输出是不是速度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新手,什么牌子的PLC
你好 三菱1N24MR的单板PLC  继电器输出是不是速度达不到

网友D:
三菱的话用DECO解码指令

网友E:
继电器输出不行的

网友A:
控制伺服或是步进要高速输出脉冲,要用晶体管型号的PLC,型号中不要是MR的要是MT的。

网友F:
山寨的本来就不行,不用说继电器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 我知道不行 我就是想知道用什么指令 然后写程序的格式是什么 反正单位有正宗的 借来试试就好了

网友G:
这个 看说明书会好一点

网友G:
额 不过 我看说明书就没怎么明白过

网友H:
其实脉冲就是给的就是速度信号,方向是有无信号,速度信号这个里面你可以理解脉冲个数决定跑的长度,而频率则是转速。欢迎交流企鹅435897383

网友I:
不论哪个品牌的PLC,都应该用晶体管输出的,而不是晶闸管,
三菱有plsy指令,欧姆龙有PLS2,西门子200发脉冲可以用向导来做
当然,可以根据你控制模式,相对控制或者绝对控制来选择相应的脉冲输出指令
这些在编程手册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