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6):
西门子S7—200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在监控模式下,其中某一个网络无论开触点还是闭触点都显示成开触点(,也就是说在监控模式下这个网络没有一个变成蓝色的触点,)但是程序还是能正常运行,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的,出现这种情况要不是该点断开或者程序没有保存下载,正常的情况是不该发生

网友B:
你监控的这个网络是不是跳转了,没有执行?或者你重新打开软件后再监控,有时是电脑反应问题。

网友C:
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电脑有时会出现这问题,将滚动条拉一下就开始监控了

网友E:
多次调用的子程序是这样

网友F:
只是编程软件监控模式的显示问题,PLC本身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否则PLC就不可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