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还能调校吗

楼主(2013-11-17):
胜利DM6266的数字钳形表,最近在一次测电压时发现电源电压330伏左右,同事用另一块表测得是380正常,这才发现我的表不行了,大家看看还能通过调板子上的电位器跳回来吗

网友A:
是不是所有档位都不准了?

网友B:
记下阻值!调一下看看!

楼主:
是都不太准了

网友C:
请检查一下电池是否欠压,电池欠压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顺着电压档的线路看看是哪一个电位器,先做好记号

楼主:
已经调好了

网友E:
怎么调的,楼主说说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经调好了
欢迎楼主介绍调校经验!

网友G:
欢迎楼主介绍调校经验!

网友H:
这个是可以调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经调好了

欢迎楼主介绍调校经验!
清冽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