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7):
论坛的朋友有用过松下A5伺服驱动器吗?我想请教一下位置控制模式,那些参数必须要设置的?本人第一次接触伺服,看手册不是很明白,希望朋友们赐教!

网友A:
我是看手册设定的
电机一直正转啊

网友B:
控制方式
电子齿轮

网友C(2013-12-27):
控制方式 电子齿轮 增益 加减速时间

网友D:
脉冲模式(方向+脉冲/正转脉冲+反转脉冲);电子齿轮比(输入脉冲与电机每转反馈脉冲比);其它都可以默认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