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7):
我公司刚买了一台机床,系统使用的是三菱M70系列的,快速移动使用100%的时候就出现S04 电源单元瞬时停电  S01
求解是什么问题,使用25%和50%机床都很正常。谢谢,在线等。

网友A:
线头接触不良。紧紧线头。主要是电源方面。其实刚买的机床也可以叫厂家来处理的。

网友B(2014-08-09):
电源单元坏了

网友C:
不像是电源单元故障 线头松动和过负荷电压过低一般不会这样 应该是速度方面的参数没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