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7):
我要用欧姆龙定时器定时10小时该怎么做?

网友A:
定时+计数;

网友B:
定时计数串联起来

网友C:
可用TIML(542)长定时器用法参考编程手册
也可以用多条TIM指令编写,这种用法就是有点繁琐。

网友D:
定时+计数

网友E:
对周期脉冲连续计数,计满后提示“哥们,到点啦,咱们夜总会见”

网友A:
60秒的定时器会用吧;再用个600次的计数器组合起来就行了;

网友F:
会24小时定时程序就明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60秒的定时器会用吧;再用个600次的计数器组合起来就行了;
一般都是这么做

网友C:
这个程序就行了

网友H:
只要这一个功能的话,就没有必要用PLC了吧,直接用硬件搭出来 不知可以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只要这一个功能的话,就没有必要用PLC了吧,直接用硬件搭出来 不知可以不?

呵呵;几十元一个的定时器,最大可以设定到9999小时,对付10个小时的表示无任何压力;

网友I:
楼主就是考验大家的,没看只悬赏1分

网友J:
这个很简单,多个时间继电器的时间累积起来就是了

网友K:
书本上就有这种例子

网友J:
PLC入门都有这种例子,很很常用的

网友L(2013-12-31):
20个0.5小时就是
plc一直运行的情况下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要用欧姆龙定时器定时10小时该怎么做?

楼主是限定只能用欧姆龙定时器定时,那就把多个这样的定时器串用。

网友N: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方案】
TwinCAT 3.1 现在支持用于连接KUKA 机器人的mxAutomation 接口

网友O(2014-02-09):
楼主是限定只能用欧姆龙定时器定时,那就把多个这样的定时器串用。
【方案】
C6032 超紧凑型工业PC:极为紧凑,极为灵活

网友P(2014-03-27):
这样就可以了, 当然TIM的执行条件根据你所需要的来写就行了.
新手上路,
【方案】
英威腾模块化UPS与智能能量吸收单元为机械加工行业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