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程序问题,利用一个开关实现按一下启动,再按一下停止的功能。

楼主(2013-11-17):
我觉得这个程序应该可以实现按一下I0.1,M0.1得电。再按一下I0.1,M0.1失电。
但是我在程序仿真时不能实现,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把第二个I0.0改成常闭

网友B:
不会编程

网友C:
你用的仿真软件还是实际硬件在线强制的IO?

网友D:
是不是在仿真画面中的I0.1按钮设置错了???

网友E:
m0.2上沿脉冲是干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V5.4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改成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这个程序应该可以实现按一下I0.1,M0.1得电。再按一下I0.1,M0.1失电。
但是我在程序仿真时不能实现,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1、边沿检测指令应该使用不同的存储位,否则,其状态会发生混乱。
2、应使用SR的输出触点,而不是直接使用SR的触点。
博图软件如下图,原Step7软件也类似:

网友G:
有简单的单按钮启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初学PLC,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