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编程问题

楼主(2013-11-17):
用STEP7 V5.4软件分别仿真以下两个程序:
程序一:
程序二:
程序一可以实现按一下I0.1松开,M0.1置位;再按一下I0.1松开,M0.1复位。
程序二不可以实现。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扫面周期的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STEP7 V5.4软件分别仿真以下两个程序:
程序一:
程序二:
程序一可以实现按一下I0.1松开,M0.1置位;再按一下I0.1松开,M0.1复位。
程序二不可以实现。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扫面周期的原因吗?
已经在另一贴说明,SR应使用其输出触点而不是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