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7):
有一个AD042坏,装上ERR灯就亮,取下就所有都正常,谁能提供连接的针脚定义,看看是这个AD-042电源短路还是总线故障,研究研究。

楼主:
单位办事拖沓,坏了,报计划,等批复,交采购。一套过程下来一个月才买回。先研究研究。各单元和单元之间的连接针脚定义不知道。

网友A:
呵呵;
这种模块可不太好修;

网友B:
还是不着急
要是一天停产造成几万的损失就不用一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