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7):
小弟学习维修变频器一段时间了,对于很多变频器没有见过,有时候遇到没见过的情况也不清楚如何下手,希望各位大大提携帮助!求混脸熟!前阵子接手的变频器主要是英威腾chf100,这段时间接手了几台汇川,有一台MD320T3.3KW的,用面板控制没有问题,用端子控制,过一段时间后会停止,面板显示闪烁,关断开关后重新打开又好了,如此反复,查了主控板,都没有问题!求大神知道!

网友A:
面板显示闪烁,没有故障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故障代码!就是频率闪烁!检查了,主板跟电源板都没有问题!

网友B:
换一个端子启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