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8):
   汽车灯泡检测线路上,检测灯泡是否发亮,想依据检测线路上有无电流流过,有电流说明灯泡发亮了,无电流说明灯泡没有发亮,不知道选什么样的电流霍尔传感器,要有开关量输出,坛友们有推荐的型号吗,谢谢!

网友A:
看上去你是想对汽车加装检测线路?若是生产线检测,有诸多方法,也无需一定要用霍尔元件。

网友B:
光电检测好,只是测电流,有电流了,灯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还有什么方法,说来听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光电检测好,只是测电流,有电流了,灯不一定是好的

支持

网友E:
看看是否有电,有电问题就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你是想对汽车加装检测线路?若是生产线检测,有诸多方法,也无需一定要用霍尔元件。
是用于生产线上的检测,光电检测的方法,我也想过,但由于空间等因素的限制不能使用,还是用检测电流的方法,有什么好的检测手段吗?谢谢

网友A:
数字电流表,带设定点,有输出接口的,既可实时观察电流值也可控制外部电路。

网友F:
过流带触点输出的表,有成品买的

网友G:
用灯泡检测汽车电路好坏是可以的,检测线路流过电流可以在灯泡检测电路中串联直流电流表。

网友H(2015-12-22):
您好,经常用到这方面东西吗, 可以联系我, AC/DC  均有开关量的

网友I(2017-02-10):
这个电流感应开就行
 深圳的

网友I:
深圳产的电流感应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