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8):
今天对2844单独上电,测得各点电压!求各位高人解答!
1脚:7.3
2脚:0
3脚:0.005
4脚:2.013
6脚:7.86用示波器测了,是方波,平均值8
7脚:17.61
8脚:4.95
小弟来啦!经过今天折腾,下午是搞定了的!
下午一个哥们给我出主意,让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用万用表测开关管的S极跟直流母线正极,发现没有电压,仔细查看了电路板的正反面,没有看着是完好的!无奈之下,只好测电容,在拆出变压器初级线圈的电容后,发现在下面的铜皮断了。
补完上电,发现7脚电压12V偏低,短接电压检测光耦2501出入侧,电路板马上冒烟,立刻关电检测,元器件没有损坏,怀疑稳压回路有问题,检查稳压回路,没有任何问题,索性换了TL431,上电还是12V。
仔细想了一下,发现电路是起振了的,只是电压过低,稳压回路也没有问题,负载没有短路,开关管没有问题。考虑到2844振荡定时频率可能过低,拆下4脚振荡回路电容,测得值为2NF,大胆换用比原值小的电容,最后确定换用100PF电容,起振直流电压为380V,在可以接受范围,维修完毕。
在这里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于我这次修的主板,是其他人维修失败报废,由于机器使用时间长了,加上放置时间比较长,各方面参数与出厂相差太多,在这里跟大家探讨学习了!

网友A:
电源没输出?还是电压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了24V端子,电压是0V,上电启动后,7脚电压在10V到15.5V波动!蛋疼啊!

网友B:
正常,如果7脚是10到15伏波动,那就是自供电部分故障

网友B:
检查二次供电电路和开关管

楼主:
我把二次组的负载驱动,24V,正负15v都用刀片切断了!还是老样子!真心拿它没辙啊!

网友B:
二次供电电路,就是开关电源正常工作后会提供一个电源给7脚

网友C:
看了大家的回复,我也蛋疼了

网友D:
修一个时代变频器,故障现象如出一辙。开关变压器输出所有整流滤波元件全部取下测过,么有问题。除了反馈输出电压侧(也测过元件),其它负载侧全部断开,现象依旧!后换了个板子(驱动和开关电源在一个板子上),么有问题了!高度怀疑开关变压器有问题,但中奖率也太高了!---此变频器模块整流部分曾严重放电炸裂。

网友E:
正5V有吗?采样应当是5V吧。这种情况不是大问题。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挑掉二极管不就好了,何必断线呢

楼主:
小弟,刚刚查出原因了,初级绕组的两个电容下边,电路线断了!现在补好上300v直流,起振了,但是7脚电压才12v!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挑掉二极管不就好了,何必断线呢
我记得咸工说过,最好不要挑点整流二极管,所以我切电路板,然后用焊锡补上就得啦!不过这是人家不修的板子,所以无所谓啦!当实验

网友G:
看不出来哪里问题

网友F:
回复 楼主:
16V开始工作,当低于10V停止,12V正常

网友H:
这个问题我没辙
学习中

网友I:
这个系列的电源芯片用的很多!是基础啊!O(∩_∩)O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