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8):
要控制十四台步进电机只是简单的定位控制没有插补, 各自定位没有联动, 应该使用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A:
如果是简单的定位,市面上有控制多轴的步进控制器卖

网友B:
用小点数几台分开控制;

网友C:
用松下FP0R-C32TC,四台,体积小,四台厚度只有120mm.然后使用链接方式编程,比较方便。
FP0R-C32TC,是另外带有一个RS232通讯端子的。价格单台参考价可能在130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