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8):
变频器多段速一般是如何接线如何设置的?
有点没搞懂,请大侠们讲解一下。

网友A:
看一下说明书,这个很简单

网友B:
说明书上都有的

网友C:
呵呵;高 中 低三个端子就可以组合出8个速度,有些变频器支持4个端子16段速度的;
参数里设定8段/16段每个的频率;
有些变频器还有PLC功能,可以设定每段的运行时间及方向,可以按顺序自动运行;

网友D:
还是说明品牌及型号,像明电舍,短接ry0和psi1是一个速度,再将psi2短上是另一速度。

网友E:
一般都用端子来控制

网友F:
就是端子输入,按照8421的排列有16段速的可编程。这个就得带着具体变频器的说明书来操作。

网友A:
买几本变频器初级入门的书来看一下,这个是基本的应用

网友G:
好好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