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车螺距故障!

楼主(2013-11-18):
公司FANUC系统的C630车床,在车螺距时出现故障,程序输入10mm的螺距,实际车出来只有5mm。不车螺距却没有问题,程序输入多少,实际走多少。现在车螺距只有把程序里的数据放大,比如干10mm螺距的工件,程序输入20mm,干出来就刚好。用这个方法虽能干活,但终究是个问题,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参数可能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就是不知道要改哪些参数

网友B:
参数传上来看一下

网友C:
应该是参数的问题,最好上传下,看看,不然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D:
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E:
也想知道结果呀,请高手指点一二了。

网友F(2014-02-11):
你玩这么长时间车床,不知道车床有直径编程和半径编程么。。。

网友G(2014-08-03):
7楼说的很对,

网友H(2014-12-17):
回复 网友F:
螺距的编程与选择半径编程还是直径编程有关吗?不是很懂,能解释一下吗,给我一个涨知识的机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