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8):
现在在做烧结主抽高压变频,高压变频辅助设备采用西门子PLC控制,需要与原主抽控制系统AB PLC进行数据交换,请大家提供经济、合理意见。

网友A:
西门子PLC?S7-200?S7-1200?S7-200 Smart?S5,S7-300......

AB? Micro800?SLC500? 5000......

既然不知道型号,纯粹讨论.....只要硬件统一就可以了,AB侧用以太网,那么西门子侧也去用以太网,AB侧用DP,那么西门子侧也去用DP。

或者说他们都接驳在组态PC上,那么PC上进行数据交换就好了。

楼主:
烧结主抽是烧结机进行烧结矿烧结时抽风用的风机,用西门子S7-300PLC与AB RS Logix 5000PLC通讯在1756-L62 PLC中增加一1756-MODULB通讯模块通过DP网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B(2023-11-24):
提供几个基于IGT-DSER的西门子跟罗克韦尔(AB)之间通讯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