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

楼主(2013-11-18):
MRES(清除存储器)cpu模式开关   这个开关 如果打到这个位置,是不是 CPU 里面的程序就没了。 还是其他意思。新手上路。

网友A:
通过特殊操作(请查看CPU操作手册),能够对PLC进行被动格式化,会清除PLC的工作存储区的程序,但是,PLC程序是写入MMC卡的,当重启后,MMC卡的程序会重新复制到工作存储区内,MMC卡程序不清楚,程序是不会丢失的。

网友B:
MMC卡程序里面的程序不会没,但会清除PLC的工作存储区.可能使机器不能运行.

网友C:
按下5秒钟后即可清除程序了。

网友D:
不会删除程序,程序是存储在MMC中的,MRES是清除工作区,清除的时候程序是不会运行的

网友B:
cpu没卡的话程序会没了。

楼主:
也就是说,带MMC 卡的 当清楚了CPU 程序, mmc 卡 会自动复制到CPU 中,如果没MMC卡 就彻底没有了。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