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普洛菲斯软件问题?

楼主(2013-11-18):
如图所示,一打开就出现这个对话框

网友A:
应该是跟你的系统不兼容所致

网友B:
这个软件已不再更新。
咱都是用XP系统。
win7用兼容模式。

网友C:
好多专业软件在win7上都没法
装个虚拟的XP吧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终于搞定了
得使用兼容模式打开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