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8):
西门子MM440 5.5KW上电就报F0022···恢复出厂设置,换I/O端子卡还是一样报FOO22。求前辈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前辈不敢。
1\排除外部原因的前提下,重点查2个084C运放组成的直流母线正负回路电流检测电路;
2\嘿嘿,CPU板上,重点查LM339电压比较器IC。
以上仅对MM440 2.2KW.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我试试看,到时有什么其他问题再请教你,谢谢了!

网友B:
F0022在西门子的MM4系列变频器里,是一个比较讨厌的故障。有可能总是不断的困扰你。板子的连接器接触有问题也会报这个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晕了,拆机一看·,进线滤波导铁接头烧熔了,稳压滤波电容烧坏了一个····

网友C(2014-10-31):
没那么 夸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