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8):
电机参数、控制方式(面板或端子)、频率信号源、恢复出厂等等全部没有!
上电无故障提示,只显示0.00,面板、端子启动均无效。
手头有2个同型号机器,2个CPU板。用交换法测试,其中一个CPU板分别在2个变频器上用么有问题。另一个CPU板在2个变频器上故障现象完全一致。
用万用表电阻档对照测CPU板上的24C32AN各脚,基本一样!

楼主:
此问题,在西门子官网技术论坛得到“花开有时”的处理答案:“首先检查下P0201和r0200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将P0201的参数改为和r0200的值一样。再检查P0010的值,如果不为0,改为0。”
经参数设置,一切正常!

楼主(2014-06-12):
参数过滤器P0004出厂默认值应该是0,如为其他值,也可能造成很多参数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