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8):
冬天气温下降,办公室的空调没法制热,叫我过去看一下(备注:我不是专业修空调的,但习惯被人叫过去修电器),现场情况如下:
空调品牌:美的
空调型号:KFR-72LW/DY-GC(E2)
故障现象:当模式选择在制热模式时,空调无任何反应,但显示正常.无任何故障报警

排除过程:当时去了后,怀疑是保护电路动作,但是拆开后,发现在制冷模式下,各种功能正常,压缩机,4通阀,还有室内室外风机都正常,基本可以排除设备硬件部分的原因.于是开如找呀找,呵呵,找了三个多小时,还是没找到!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咨询了我的老师.老师告诉我,在这么冷的情况下能启动制冷,应当怀疑温度检测原件失效!后来,测了下盘管温度传感器,发现阻值不对,更换一个后,全部正常!

经验分享:如果空调出现故障,显示屏会有显示代码,但在原件失效的情况下,是不会显示代码的!
       如果在碰到这种情况,要注意原件是否失效,还有,以后拆下的旧件可别乱扔哟!
       在不正常的情况,空调的各种表现很重要哟,比如这次,在这种天气(室外温度在10度左右)下,能启动制冷就是个  异 常(刚开始我还认为是空调控制系统正常的情况),这是经验,要积累哟!

网友A:
介绍的不错。
电气工作者,特别是年轻时,时常会修些家电什么的;
而且,有的检修经验,具有通用性。

网友B:
感温元件正常的话室内温度高于18°C就可以制冷,与室外温度无关。你遇到的情况恰好由于感温元件变值,谎报现在室温几十度以上,怎可能制热呢?如果反过来谎报室温只有几度,那就只能制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温元件正常的话室内温度高于18°C就可以制冷,与室外温度无关。你遇到的情况恰好由于感温元件变值,谎报现在室温几十度以上,怎可能制热呢?如果反过来谎报室温只有几度,那就只能制热了。
呵呵,我想说的你都说了,就是这个理。

网友D:
记得以前冬天拆机都要用手捂住温度传感器才开始制冷。能后再拆机。

网友E:
学习了
不错的经验分享

网友F:
还显示正常?楼主你肯定没有注意温度吧!如果温度传感器出了问题,那显示的温度也就是错误的,一眼就能看出问题来的

网友G:
没搞过空调 学习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嘿嘿,不好意思打字快了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还显示正常?楼主你肯定没有注意温度吧!如果温度传感器出了问题,那显示的温度也就是错误的,一眼就能看出问题来的
大多数空调不显示室温,只显示设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显示正常?楼主你肯定没有注意温度吧!如果温度传感器出了问题,那显示的温度也就是错误的,一眼就能看出问题来的

可以确定显示是正常的,我试过,分别拆掉室内温度传感器,会报E1,拆掉盘管那个测温的会报E2,拆过室外机测温度的会报E3!全部接好,显示完全正常!因此,通过这样,就判断温度传感器都是好的,结果绕了很多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还显示正常?楼主你肯定没有注意温度吧!如果温度传感器出了问题,那显示的温度也就是错误的,一眼就能看出问题来的
大多数空调不显示室温,只显示设定值。

对,能显示室温的是少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温元件正常的话室内温度高于18°C就可以制冷,与室外温度无关。你遇到的情况恰好由于感温元件变值,谎报现在室温几十度以上,怎可能制热呢?如果反过来谎报室温只有几度,那就只能制热了。

原来还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要是那玩意坏了,也好说,会出故障代码的,可偏偏是阻值变了!温度说谎了~

网友H:
盘管温度传感器阻值正常的时候是多少?你那个坏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I:
测温电阻没坏,但是阻值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盘管温度传感器阻值正常的时候是多少?你那个坏的阻值是多少?

正常值请看下面的资料:

楼主:
我那个测试时大约在1.7K左右

网友J:
回复 网友C:
哈哈,学习了!

网友K:
直接买的配件?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