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01不执行,为何?

楼主(2013-11-18):
今日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一台自动车,执行程序到G01时不再往下执行,但是也没有任何报警,搞不懂呀,请教一下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多谢了。
另,程序大致意思是G0X20;T2M6;G01X0Z0F0.01

网友A:
你的T2M6是不是让他暂停了

网友B:
X20后面少了一个小数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A:
你看上面几步的,因为机器都有预读功能的,你说在哪一步停了,其实是在上面几步执行停了。单单看这几步看不出问题的

楼主(2013-12-18):
后来设备自己又好了,真正原因还是没有找到呀

楼主:
不过和我们的主轴转速达不到设定值应该有直接关系。
具体原因还得继续找。

网友C:
你弄两行程序出来让人猜接下来的动作吗?

网友D:
少了一个小数点吧

网友E:
主轴编码器重点查一下

网友F:
检查主轴转速是否正常,是否主轴编码器连接或同步带有问题,如不加工螺纹或不车屑直径变化很大的端面,可以修改G代码应急使用。

网友G(2014-02-11):
是不是主轴没启动,主轴没启动,G01不能运行,某些系统可以有这个设置。

网友H(2014-04-30):
如果是每转进给的话,可能是编码器故障/主轴未启动。如果不是的话检查下PLC程序,看是否轴锁信号等

网友I:
数控车床十几年没有做了,忘记了,现在做电工,感觉有意思多了

网友J(2014-08-02):
主轴编码器有问题吗?

网友K:
回复 网友I:
我 做了20年电工,觉得没意思,现在学着做数控

网友L(2014-10-14):
会不会是G98和G99指令没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