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8):
本人刚学电工不接  求教电缆长度与压降的关系 希望师傅们指导一下

网友A:
很多电缆厂家样本手册上都有这种对应的图表,可以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经验来选的话  一般多少米要加大一个规格呢

网友B:
这个我也想知道哦  有没有人说一说啊

网友C:
500m以内,不用考虑此问题,500m以上再考虑,查电缆手册即可

网友D:
有个公式可以计算的,可惜我记不起来了,如果需要的话明天我发给你。

网友E:
压降与线径也有关系;有的电工口决,好像有这方面的内容。
低压供电半径,好像一般不超过500m;距离较长时,应当校验线路压降。

网友F:
根据电缆截面积和长度计算其阻值,乘上最大电流就是其压降。

网友G:
选择电缆计算电压降很重要

网友H:
还有电缆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