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补偿柜

楼主(2013-11-18):
还得求助各位高手们  怎么根据用户的容量来配多大容量的电容  比如容量是400KW 配10路的话应该选多大的电容呢 求简便算法 本人文化部高 看不懂公式啊

网友A:
1。首先知道对象的功率因数,要补偿后的功率因数,计算出无功补偿量
2.根据公式(百度获知)计算出电容值。

网友B:
好像可以按变压器容量的百分比估算,不记得具体数值了。

网友C:
我们按照变压器20%的容量算!

网友D:
一般按容量的40%配足够,做12路控制会更好!

网友E:
配电知识学的都忘了 不会算

网友F:
根据实际负荷情况,配变压器容量的30一50

网友G:
对的是按照总容量的40%配置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根据实际负荷情况,配变压器容量的30一50

网友I:
高压配电

网友J:
首先知道对象的功率因数,要补偿后的功率因数,计算出无功补偿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