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程序求助

楼主(2013-11-18):
哪位大师 帮忙给把程序改成梯形图啊 我是新手 求助急用

网友A:
   貌似在查看下拉菜单选梯形图就直接转换鸟

网友B:
直接选择梯形图显示就完了,自动转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位大师 帮忙给把程序改成梯形图啊 我是新手 求助急用

这段程序没有按照梯形图规范编写,因此无法转换为梯形图。

即使你切换到梯形图显示方式,仍然会以目前的界面显示。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如果在视图里切换不了的话那就是不能切换的程序,不是所有的程序都可以互相转换的

网友E(2014-01-05):
应该比较难,好像是SCL源文件编译成STL的,高手应该可以吧

网友F:
含有跳转的语句,好像不可以。不是所有的STL语句都可以转换成LA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