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8):
我的FP0-C32T与三菱伺服连通接。脉冲口Y0和Y1和方向Y2和Y3
要不要加电组。带步进是不加电组。步进驱动器脉冲口是24V的。可以正常运行。不知带三菱伺服如何接线。是集电极开路输出。三菱和松下的输出好象不一样。我的三菱PLC带三菱伺服和步进是不加电组的。请高手指点一下在此谢谢

网友A:
不管你是步进还是伺服,都要加1.5K-1/4W的电阻.这是驱动器的光耦只能承受5V电压。当然有很多都可以承受到24V.
FP0的PLC输出是24V.

网友B:
三菱的驱动器内部有电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别的Y口好象输出的是0V,我把Y接到时记电器线圈。另一端加24V。记电器才会动。等与PLC输出0V。这与三菱刚好相反。我不知到按三菱PLC带三菱伺服的接法。能不能复制到松下FP0带三菱伺服的接法。

网友A:
输出都是负极。晶体管NPN都是输出负极的。但一般FP0R的公共电源都是接的DC24V进去。

网友C:
步进驱动器一般都是5V的,所以用DC24V需要串一个2KΩ电阻;
三菱的伺服驱动器是可以直接使用24V的,不需要再串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