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9):
广大同仁们,大家应该见过电磁阀吧,嫌我有一个问题不太清楚,希望大家都说说自己的想法,问题如下:

双控类型的电磁阀,供电电压为DC24V,信号线需要自己向外接线,问题出现了,一般来说DC应该区分正负极,但我昨天给SMC客服打电话,他说如果上面没有标识的话,不区分正负。

想了很久也没想通,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应该无所谓吧 听高手指导

网友B:
曾经碰到过一次,西门子带制动离合器的伺服电机,制动线圈是直流24V,当正负极反接是,离合器就无法打开,当时不清楚,最后咨询西门子才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总感觉直流24V需要区分电源极性,没事明天调试设备的时候就知道了,能用就表示不区分,不能用就表示区分!

网友C:
不分正负说明设计的好
内部可能有桥

网友D:
呵呵;有些上面还标AC/DC 24V供电的呢;这种用DC24V都不必考虑正负;

网友E:
目前绝大部分的电磁阀就简单一个线圈,连桥都不需要了,里面的LED指示灯怎么接都能点亮。

网友A:
不分最好 接线也简单啊

网友F:
没有碰到要分的。都是直接接上就用。

网友G:
如果 如LED灯的电磁阀就分一下正负 这样阀动作了 得电了 灯就会亮代表导通 方便查看 如果没有灯的 就可以不分正负 但在同一个控制里最好统一一下线 的接法

网友H:
内部电路有防正反保护,不分正负的,

网友I:
还是调试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J:
DC供电的见过两种,其中一种的确要分正负才能工作。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如果 如LED灯的电磁阀就分一下正负 这样阀动作了 得电了 灯就会亮代表导通 方便查看 如果没有灯的 就可以不分正负 但在同一个控制里最好统一一下线 的接法
聪明,确实是这样,实际应用中可以按DC电磁阀上是否带有LED灯,若有最好区分下正负;

网友L:
用过施耐德时间继电器不?
从AC/DC24-220V随便接
当时用的时候发现来的没电压标识,特意打服务电话问的

网友M:
这样的更好啊

网友N:
一般来说,对于线圈不管怎么接,只要正负别搞混就应该没问题,但有些确实 要正负分明的。

网友O:
就好比DC的继电器,没有指示灯,你可以随便接!

网友P:
有正负的有的在盖子上

网友Q:
那个不分正负的,里面有两个二极管,找个坏的拆开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R:
这个有些地方还是有区分的

楼主:
故意接反了一个,下午或者明天试试就知道了。回来再与大家分享

网友S:
普通的不用分

网友T:
人家电路里面双向导通的,做到不区分正负这个不难。

网友U:
led灯分正负,反接电磁阀应该能动作就是灯不亮,双led灯应该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V:
貌似有的电磁阀电路板上不止是有个LED指示灯吧?既然是DC,端子上就标好+和-了,就按照人家的标记接线最保险了,一个螺丝固定的盖子打开看看又何妨,接错线的话还不是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W:
我们用的直流的电磁阀线圈也没有极性一说,两颗线谁接正负端无所谓。但是直流线圈的两端,要有续流二极管作开关保护(续流二极管一定要接在末端才好),所以,实际上具体电路,正极与负极还是要注意的,否则二极管的极性接反了,上电就会使电源短路。

网友X:
如果有极性标识,还是按照要求接比较保险。

网友Y:
不分正负极

楼主:
实践证明,我这次所用的DC24V电磁阀没有区分正负。

网友Z:
动作有指示灯亮的为准吧。DC型

网友Z:
莫非两个LED反并联?

楼主:
回复 网友Z:
没有指示灯,线都是自己往外接的。。。

网友AA(2014-04-21):
只有SMC的DC电磁阀不需要考虑极性,怎么接都不影响使用和指示。

1.使用由于是电磁铁,没有方向。
2.只是是因为SMC使用了全桥,指示灯接线随意。